请教谐波问题

楼主(2003-10-16):
我用了很多佳灵jp6c型变频器,主要用于风机,水泵节电。没有外加电抗器。改造功率占总负载的30%,现在谐波影响严重。有关技术人员说:变频器对进线端没有谐波影响,请高手指教。

网友A(2003-09-04):
没有影响才怪呢。变频器对电源的污染问题现在是各个厂家都在想方设法解决的问题。不过一般可以在直流母线上串联直流电抗器会效果更好些。还有就是变频器安装时一定要把地线接好。变频器的载波频率高低也有影响。我的QQ:89709245

网友B:
我认为在三相进线端加电抗会更好

网友C(2003-10-16):
我认为加电抗等都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加装滤波器好了,可以根据情况决是是就地滤波还是集中滤波

网友D:
我认为在变频器进出线都加装滤波器最好。

网友E(2004-03-27):
单调谐滤波,针对特性谐波滤除。建议到www.xrdl.yp168.com看看.

网友F(2004-05-15):
加滤波器最好了

网友F:
有同样的问题,我这里是中频路

网友G(2009-01-06):
关于谐波的很多问题,请登陆http://cy518.oukx.com 我们详细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