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求助:Controllogix的I/O模块能承受的电压冲击是多少?

楼主(2003-10-17):
各位大虾,求助一下,AB的Controllogix系列的I/O模块能承受多大的短时电压冲击? 另外,FLEX I/O的CPU的程序扫描时间是多少呢?是不是和Controllogix的一样?

网友A:
Controllogix系列的dc I/O模块只能承受30V电压左右,窜入高压极易坏,FLEX I/O没有cpu,只有adaptor,程序扫描时间由宿主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