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ATV-68C33N4的问题

楼主(2003-10-17):
我单位高炉上料料车上行控制使用的是施耐德变频器ATV-68C33N4, 电机抱闸打开后电机才能运转, PLC发出允许变频器运行、变频器正转命令的同时,0.75秒后发抱闸打开命令,但此时电机仍然未真正转动起来,这时料车的巨大重量使电机反转,料车下滑,并瞬间超下极限, 自动故障停机。后查变频器故障记录:输出电流为0。 这种现象不是经常出现,是偶而出现,一个月可能最多两次。 急请各位高手帮忙。

楼主(2003-08-17):
如果把0.75秒调整为0.9秒怎么样?

网友A:
请把故障代码告诉我

网友A:
你的现场在哪里。/ 我对施耐德变频器很熟悉/ 如果在广东.我可以免费给你看看/ 请你把变频器的故障代码告诉我/ 还有为什么要先给运行信号.再松抱闸, 是担心先松抱闸会使料车下滑吗?/ 你的设置中有几段加减速控制?各是多少的值? 变频器的自整定做了么? 什么时候开始运行的? 我的邮箱是weishipan@vip.sina.com

楼主:
我想起来啦,事故发生后并没有故障代码和记录,只是查历史数据才知道输出电流为0. 对,抱闸松早了会使料车下滑. 设置中有两段减速控制. 变频器的运行受小PLC控制,小PLC又由大PLC发命令,料车该上行时大PLC发上行命令给小PLC, 小PLC发允许变频器运行和正转指令.

楼主:
太谢谢各位的关心了!

网友A:
你的变频器加速时间和初始提升力矩的值设置的是多少啊?

网友A:
还有你的PLC会不会有些问题,或受到干扰? 如果你的现场在广东或是在上海附近, 我可以帮你到现场看看。 我喜欢解决这些问题,不收费用, 不存在商务问题。 解决了的话请我喝酒就好了

网友B:
变频器启动而抱闸后打开这样的逻辑本来就让变频器在短时间内工作在堵转状态,如果堵转时间过长或瞬间短转的阻力过大变频器的保护肯定会起作用,一两个月出现一两次说明负载受了某些因素影响偶尔变大,不妨把0.75秒调短些,把变频器的过载保护电流调高或调低启动转矩及调长加速时间

楼主:
请问: 变频器保护起作用时还有"故障"输出吗? 是不是变频器保护起作用了就自我断电了? 如果没有断电就应有"故障"输出,根据PLC程序分析,有"故障"输出抱闸就应断电,断电就应抱紧,这样料车不应下滑.

网友B:
变频器起保护就会有故障显示,至于有没有输出看你对报警输出继电器的功能做如何设定,变频器保护起作用了就会断开运行逻辑至于断不断电要看看你对线路的设计,你可以设计成报警继电器一输出就抱闸,另外一点要提醒,TE的变器特别是68系列的输出电流检测线路容易有问题,如果在运转时一段时间检测不到电流就会产生报警,该电流互感器是LEM公司的,你不妨检测下

网友C:
ATV68有自己的制动器顺序控制,为什么要用PLC延时来控制制动器? 这个系统设计有点问题.

网友D(2003-10-17):
潮波!请问您是哪里,传动是谁做的,我这也有类似现象,现以解决。!

网友E(2004-03-25):
在atv68中它有自己的控制抱闸的逻辑,你完全可以才有那种方式,用变频器的输出点来控制电磁抱闸,那样的话,在松开抱闸之前,它会先建立磁场,就不会出现你所说的问题了。

网友F(2006-03-09):
利用ATV68变频的一个DO输出编程为力矩到达输出(利用变频的比较器功能),这样只有检测到变频的力矩电流超过250A才允许开抱闸,我在柳钢炼铁厂高炉主卷扬控制上使用效果非常好!请与我联系:柳州高新区欧亚自动化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梁柳斌(总工)0772-2613095

网友G(2006-04-12):
你是电气90的梁柳斌吗

网友H:
将一个输出继电器设置为频率到达,设频率到达的上限和下限为1.0Hz和0.5Hz。继电器控制抱闸。

网友I:
用时间控制不保险,梁先生的方法比较好,我们的提升设备也用这种方法。

网友J:
我是一个真正的中国男子汉为什么我国的产品比不过小日本
就我们厂的变频来说国产的一年二年坏的算高当产品
而日产的用十几年了还在用而他们的算一般产品

          为什么啊?????????

网友K(2011-08-09):
引用 网友G:
关于你是电气90的梁柳斌吗

对,我是广西大学电气自90的梁柳斌,我现在宜科(天津)电子有限公司(http://www.elco-holding.com.cn/)做工程中心负责人,我司除有工控行业的十大类产品外,还主要做汽车、冶金两大行业的交钥匙电气自动化工程项目。有空多联系,你上我司网站后就知道如何联系我了。

网友F:
对,我是广西大学电气自90的梁柳斌,我现在宜科(天津)电子有限公司(http://www.elco-holding.com.cn/)做工程中心负责人,我司除有工控行业的十大类产品外,还主要做汽车、冶金两大行业的交钥匙电气自动化工程项目。有空多联系,你上我司网站后就知道如何联系我了。

网友F:
对:micro2000 关于
你是电气90的梁柳斌吗
内容的回复:
我已经离开柳州高新区欧亚自动化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到天津发展了,如你有工控的相关问题也可与我联系,愿你工作顺利,生活快乐!

网友L:
先建立磁场是指先给变频电机输出功率,达到一定的堵转电流后再松开制动器?这样变频器会不会过热呀?

网友M:
对:antisway 关于
ATV68有自己的制动器顺序控制,为什么要用PLC延时来控制制动器? 这个系统设计有点问题.
内容的回复:
同意11楼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