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F2N程序问题

楼主(2003-10-17):
请问:在三菱F2N PLC 梯形图中,程序开始出现LOAD M8000, OUT M8035, OUT M8036。代表什么意思?可不可以删除,不用?

网友:
应为:LD M8000 out M8035 out M8036 这段程序是利用外部输入点(X0~X17)作为RUN?STOP的开关! 删除后只能用PLC自带的开关了! asdl105@163.com www.chinalxl.ebigchina.com

网友A:
确实,这段程序是很好的遥控PLC运行的程序,不过我记得是X0-X7才能实现吧???

网友B:
对于主机只有16点的型号是X0-X7才能实现! 其它的为X0~X17!

网友C(2011-08-31):
我在实际使用中发现,用8037 STOP后,再用8036就不能RUN了,每个手册中都没有正确的用法。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