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数据库不能读取。

楼主(2003-10-17):
我在DELPHI中用ODBC连接WINCC后,两者不能同时运行。我本意是用DELPHI取出数据送入另外一数据库。祈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2008-07-27):
我也在研究,用BCB读取WINCC数据库,ADO+ODBC会弹出错误,它的SQL语句也是怪怪的,TAG:R,‘位号',‘时间1’,‘时间2’

ADODATASET1就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