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维修西门子开关电源
chen xiao

楼主(2003-10-17):
我有一台西门字MDV变频器的开关电源有问题了!启动的时候到 400伏是有起振,但是就是起动不了,一闪一闪的,他用的是直流500V的高压给的电源,但是等起振的时候,电压一下掉到200多伏,从电压表上能看到指针在跳,是什么问题?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芯片是UC3844 三极管是K2225 谢谢了

网友A:
好象是有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