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用处?

楼主(2003-10-17):
有问题请教,请大家多多指点。谢谢啦! 加在LM324两个输入脚之间的电容有什么用处呢? 是不是滤波呢?如果是拆去这个电容是不是有影响呢?

网友A:
我也是出学者,不过,我认为应该就是滤波,淡然也可能是采用防止感应雷的措施,忘高手指教

网友B:
此电容器一般容量都比较小,具体的大小要看电路工作状况定,如果是拆去这个电容对低频和干扰小的电路没有影响,对工作在高频状态和有强干扰环境有影响

楼主:
我有一个电源,这个LM324是用于过压保护的。但是现在加入电容的话,功能就会不正常,而没有加电容是,功能就正常。那么不是没有起到滤波的作用。本身就是高频的。

网友C:
关键你是装在什么地方,如加在电源脚上是滤去尖峰电压,若加在别的脚上用处很多,比如积分,除尖峰电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