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求教

楼主(2003-10-17):
前一段时间,我在为一家用户做了一台供水设备,出现老奇怪的事情,变频器产生的干扰信号使周围的控制电路的电压升高大约有30多伏,以致于使指示灯全部烧毁但电机运行却正常,不知是什么原因。后找厂家咨询也不知道产生的原因,更一台新的变频器后正常,请各位同仁探讨。

网友A:
变频器本身绝缘肯定有问题。同时接地没有接好。

网友B:
干扰信号不会这样!是否接错线?电源电压瞬时增大?

网友C:
制控电路:隔离供电。一般用380V变220V的变压器隔离最好,输出电压,由选着的控制电压等级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