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A85的安装和设置?

楼主(2003-10-17):
哎呀,真是气死我了,兄弟们帮帮忙,我不行了,在下安装了一个MP网卡,型号是SA85,操作系统是Windows2000,可是怎么也安装不上,那位仁兄给我的安装方法,或者安装说明也是可以呀,先谢谢了!

楼主:
首先运行安装光盘里的驱动安装程序,驱动安装完后,重新启动计算机,并“添加新硬件”,这时候在新硬件列表中可以看到SA85卡,选中。然后再按照DIP开关设定MB+地址和内存地址就可以了。如果内存地址有冲突,就更改设定。 因为SA85卡不是即插即用的,所以安装略有些麻烦,但应该没有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