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热电偶问题

楼主(2003-10-17):
哪位师傅能给我介绍一下热电偶.谢谢

网友A(2003-02-16):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热电偶都不知道?开玩笑吧。

网友C:
http://www.21icbbs.com/club/bbs/bbsView.asp?action=repliedmyannounce 周公 发表于 2002-11-7 16:20 电测仪表 ←返回版面 版主的话: 电测仪表是电气测量仪表的统称,它的使用,首先为了解系统状态提供依据,其次,也完成控制过程。过去,电测仪表主要由电器元件组成,如指针、游丝、继电器等。随着技术和元器件水平的发展,测量手段和仪表本身越来越多的采用了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检测和测量已成为电子和计算机技术应用的主要领域之一。 由于检测和测量的结果经常是通过仪表来显示和实现控制,21IC 将二者合一是有其道理的。 本版改名后,仍一如既往的欢迎大家踊跃发言,讨论问题,交流心得体会,既促进版面和网站繁荣,也为提高大家的应用水平、检测控制和仪表仪器的技术进步做出贡献。 希望大家发帖时能写一个言简意骇的标题,直接说明主题,这样能吸引注意力,也不浪费大家时间。 也不要发太笼统的提问,最好单刀直入,就事论事,不要把技术问题扩展成学术问题,因为大家在网上的时间有限。我的感觉:太简单和太复杂的问题,回帖会很少。当然,学术方面的见解如前景、趋势、对某问题的概括论述等大家是很需要的,各位有时间尽管发表,即使是转帖也欢迎。 还有一类比较基础的问题,如三极管的引脚判别或者数电、模电书上就有的内容,还是最好看书解决,不会把学过的都还给老师了吧。网络虽然快捷,但它还不能全部取代书面信息。查资料、了解基本参数应该是技术人员的一个基本功。 大家手头最好有几本专业杂志,它们都有相关产品广告,还可能会提供货源。此类查询,请发相应版面。 凡是涉及政治、特别是背离现行政策的、不文明的语言不要让版主看见,本版不欢迎较劲的来往,这些在本版留不住。 说多了些,为的节约大家以后的时间。我仍将热心为大家服务,欢迎大家常来!

网友D(2003-04-25):
我就是做这个的嘻!!

网友E(2003-10-17):
我公司生产及 销售 显示仪表 ZXMZ/ZXMT 智能数字显示调节仪 ZXMD 智能数字显示巡检调节仪 ZXMJ 智能流量积算仪 ZXMJ-Ⅱ 智能流量积算仪 ZXMR 热能积算仪 ZXMS2 智能双输入显示调节仪 ZXMJ2 智能双输入流量积算仪 闪光报警器   调节仪表 XMAF5000系列带伺服放大器的专家自整定PID调节器 DFD5000系列带伺服放大器的智能操作器 DFQ5000系列智能操作器 XMB8000系列智能型四回路、四数显、双输出控制变送仪 数字式显示仪 XMB5000系列智能数字显示控制变送仪 XMG5000系列智能型单回路单光柱、单数显、单输出控制变送仪 XML5000系列补偿式流量积算显示控制仪表 XMZ5000/XMZ6000系列智能数字显示仪表 XMA5000系列通用专家自整定PID调节器 三相可控硅触发器 XMGA5000系列多输入多输出/XMGA6000系列带前馈加法控制光柱数显高级PID调节器 XMGAF5000系列带伺服放大器/XMGAF6000系列带伺服放大器和前馈加法控制的高级回路调节器 XMPA7000系列双回路串级控制可编程调节器 XMPAF7000系列带伺服放大器的双回路串级控制可编程调节器 XMPA8000系列锅炉燃烧控制可编程调节器 XMPAF8000锅炉燃烧控制系列带伺服放大器的可编程调节器   流量仪表 TZ27系列金属浮子流量计   物位仪表   温度仪表 双金属温度计 双金属温度计2 SBW 一体化温度变送器 WR系列装配式热电偶 WR□-□4□型隔爆热电偶 WR□K系列装铠装热电偶 WR□K-□4□系列铠装隔爆热电偶 吹气型热电偶 WZ 系列装配式热电阻 WZ-4型隔爆热电阻 WZP系列装配式铂电阻 wzpk系列铠装铂电阻 wzpk-4铠装隔爆铂热电阻 电站测温用热电偶、热电阻 耐腐蚀、耐磨和防附着热电偶、热电阻 WSS系列带热电偶(阻)、温度变送器的双金属温度计 SBW系列带热电偶(阻)温度变送器 压力仪表 TZ1151 系列电容式压力差变送器 Y系列一般压力表 电接点压力表 电位器远传压力表 防腐压力表 隔膜压力表 耐温压力表 耐震压力表   分析仪表   代理仪表 调节阀 ZJHP型精小型气动单座调节阀 ZJHM型精小型气动套筒调节阀 DALP型电子式电动单座调节阀 DALM型电子式电动套筒调节调 其它产品有 热电偶补偿导线 替代进口接插式热电偶、热电阻 温度传感器 铠装热电阻 压簧固定式热电偶 等产品.亦为各大电站、冶金、化工等企业提供电器仪表成套服务,并承接自动化工程设计与安装服务. 包头市明峰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BaoTouMingFeng Instrument And Meter Co.,Ltd. 电话:0472-5165548 13848528868 13704727333 联系人:单工 徐工 地址:包头市稀土高新区第四功能小区 httP://www.mfyb.com 邮编:014030 info@mfyb.com mingfeng@mfyb.com root@mfyb.com mfyb@mfyb.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