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V5.2的有关问题。

楼主(2003-10-17):
s7 v5.2下怎么对泵进行运行时间和次数的记录,我用每隔1秒的办法对运行时间进行记录,即每个1秒就对MW150家上1,此为秒记数,当MW150=59,及对MW10清零,同时给MW151加1,当MW151=59,此为分记数,及对MW151清零,同时给MW152加1,此为小时记数。但是每次冷启动开机,泵运行时,时间就达到256小时257分1秒。请大师给我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实现此功能,S7里的计数器SFB0,我要用很多个计数器SFB0,怎么给每个计数器命名(我命名为C1,不对),比如MICRO PL7的TI、T2、T3,这样的命名方法? 此段程序是让M100.0每隔1秒钟通断,因为S7没有系统自带的每隔1S或1M或1H通断的位,自己做的,我的程序没有实现,估计是这个M100.0有问题,但我没有找出来 AN M 0.0 = L 20.0 A L 20.0 AN M 100.0 L S5T#150MS SD T 100 NOP 0 NOP 0 NOP 0 A T 100 S M 100.0 A L 20.0 A M 100.0 L S5T#1S SD T 101 NOP 0 NOP 0 NOP 0 A T 101 R M 100.0 MW150为秒MW151为分MW152为小时,MW181为运行次数 A Q 8.0 L S5T#10S SD T 1 NOP 0 NOP 0 NOP 0 A T 1 = L 0.0 A( A L 0.0 A M 100.0 JNB _001 L MW 150 L 1 +I T MW 150 AN OV SAVE CLR _001: A BR ) A( L MW 150 L 59 >=I ) = L 0.1 A L 0.1 JNB _002 L 0 T MW 150 _002: NOP 0 A( A L 0.1 JNB _003 L MW 56 L 1 +I T MW 56 AN OV SAVE CLR _003: A BR ) A( L MW 56 L 59 >=I ) = L 0.2 A L 0.2 JNB _004 L 0 T MW 56 _004: NOP 0 A L 0.2 JNB _005 L MW 57 L 1 +I T MW 57 _005: NOP 0 A L 0.0 FP M 77.0 JNB _006 L MW 181 L 1 +I T MW 181 _006: NOP 0

网友A:
不要用M区,M区每次上电都会清0。 用DB区可以解决此问题。cpu如果有后备电池,DB区的数据断电后也能保存。 祝你成功!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我的运行时间不对,是不是扫描时间不对啊?

网友B:
m100.0后应取上升或下降沿进行加计数,否则你是在0.5秒内加了无数次的

楼主:
我在m100.0后用上升进行加计数,但是数据还是超出,怎么才能m100.0触发上升沿,只加一次数,。哪位大师能否给我发一个相关的程序让我学习一下。谢谢

楼主:
我的email: scldx@vip.sina.com

楼主:
我在m100.0后用上升进行加计数,但是数据还是超出?哪位大师能否给我发一个相关的程序让我学习一下。我可以用AB或S7的授权(包括V5.5\V5.2)或其他资料交换。email: scldx@vip.sina.com 急急急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