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供暖泵如何变频??

楼主(2003-10-17):
变频器用在供暖泵上节电率可以达到多少?:??有什么注意事项?在夜间低频运转对电机有什么影响?请朋友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如有意向可来电0571--88254365

楼主:
供暖泵一般采用恒压的控制方式较多。其主要节能是在夜间运行节能及用水低谷时期。具体节能可达到多少要看实际的用水高峰、低谷、中间的时间比例及实际使用的压力,水泵的扬程而定

网友B:
三楼的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