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简单的变频器应用问题

楼主(2003-10-17):
有个看似简单的变频器应用问题请教各位前辈老师~~我们单位有不少离心机用变频器来启动,大家知道离心机属于重载启动轻载运行的设备,变频器只是用那么一会启动的时间,其余时间还是主要运行在50HZ上,如果用一台变频器来分别启动数台电机~~达到50HZ后自动切换退出,电机改用工频电源继续运转,呵呵,您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啦,可我总觉的安全性不好掌握,不知那位前辈有此经验,恳求指教!

楼主:
哦,,现在想先用一台55KW的三肯变频器,控制三台离心机的启动,请教啊!

网友A:
就象发电机自动切换一样,要配相位跟踪器!

楼主:
就象发电机自动切换一样,要配相位跟踪器?? 谢谢~~这东西哪有啊,大约费用?

网友B:
建议采用一台plc做控制,省事又安全可靠!也可以 email to liuhong674@sohu.com or feihongl@126.com

网友C:
这种情况用软启动器。本身带有旁路功能,即实用又便宜!!

网友D:
用变频器起动?浪费!! 如已有变频器则可用多功能继电器输出端子,设定在50HZ时动作(转换),且为自由停车方式(或基机封锁). 另外,请做好互锁电路.

网友E:
软启动器实际上是一种降压启动的方法,对于重载启动的负荷,还是用变频好,一台变频器拖动几台电机不是很困难的事情,设计好切换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F:
看似简单, 其实不然.变频器输出经常切换可靠性很差. 到后来可能得不偿失.

网友G:
如果你的风量和风压在不同的时段有变动,当然用变频调节最好。如果光用来起动在切掉,就用软起吧。变频器一拖多看是比较简单,但看风机的功率大小,小功率可以。大功率是不主张切换的,要切换就必需锁相器,否则切换可靠性就不高。我做过最高75千瓦的,是成功的;在高160KW的有人做过用PLC,99%失败,1%成功,每次切到工频时的一瞬间就将总闸顶掉,最后没办法,上软起,就OK! 还有切换装置的交流接触器一定得用好的,主回路较复杂的。最后你会发现省不了太多的钱,还费事 。小功率用变频(需要调节的场合),一拖多还是不错的。

楼主:
多谢以上各位老师的指教,我以前用过ABB75KW的软启动器,结果根本启动不起离心机(光离心机的转鼓就重达几吨)。以后用三肯55KW的变频器效果到是不错,,可是一台配一台,,真浪费啊,如此功率突然切换造成的冲击电流,或意外造成切换后电机反相,,呵呵,谢谢大家啦~~

网友H:
你这功率等级的,还是可以安全的用变频实现的。

网友I:
做恒压供水,这样切换多了,没事,掌握好切换时间就行.

网友J:
不同过程!这里切换时电机是50HZ运转!建议不要这样!

楼主:
先谢谢了,本人感觉还是通达的老师和ZHENGZHENG老师的主意较好一些,关键是在从变频器迅速 切换到工频交流电,完全保证电动机的转向一致和迅速可靠。请各位老师多多指教!

网友G:
你用软起时,考虑起动电流多大了没有?可以设起动曲线,将软起的参数设好,选型选好。软起用重载起动型,或选大一档都比变频便宜。 当然你是55KW的变频器,也可已用一拖三方式,但前端的断路器选型要大一档(工频侧的),要高分断率的。否则你做好跳闸的准备。控制柜前一级的空开或断路器容不容许这样做,需不需要换大一档,你要靠虑。

楼主:
感谢ZHENGZHENG老师,我又找出闲置的75KW-ABB的软启动器,根据你的建议再次进行了实验,经过各种参数调整结果终究不能启动起离心机,如此看来软启动不太适合特重载设备!这里请教那位老师有此经验?

网友G:
dachong: 这是起动力矩的设定问题。要设突调起动,即起动电压,起始设至不能太低,否则起动力矩不够。

网友K:
深圳加能电子生产能量回馈制动单元。可以把97% 的电能回馈电网。            0755-8341-6757       0755-8341-6746

网友L:
SIEMENS mm430有自动旁路控制功能,当然用软起比较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