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ckwell变频器
请教AB PLUS II接地故障

楼主(2003-10-17):
我们这使用了一批AB PLUS II变频器,连续两台出现上电即报接地故障,检查后电机和电缆均无问题,更换变频后解决,请教各位,有何原因会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
1336plusII变频器的接地故障,指的是当变频器检测到输出接地电流大于2A就接地报警,大于100A时就接地故障,大于200A时就是过电流。 其原因有以下几点:1、电机、电缆对地绝缘有问题 2、电磁干扰变频器误动作。如变频器有接地,同时采用3相四线输出到电机的情况下,载波频率太大,电缆太长等都可能 3、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检测元件有问题

网友:
是大于220%变频器额定电流时过电流。

网友A(2004-05-21):
控制板坏也有可能

网友:
我有AB的变频和软起所有资料

网友B(2008-10-19):
也有可能是主板问题,也有可能是你的接地系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