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怎样用一台计算机控制六台串口测试机

楼主(2003-10-17):
我做的一个测量六自由度的机构,需要六台位移测量机器,它们都是串口的,而电脑主机上只有两个串口,怎样用一台计算机控制六台测试机呢? 谢谢!!!

网友A:
安装一个4口的多串口卡不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测量机的串口是RS422/485的就可以串接,那你加一个RS232转485的转换器,用一个电脑RS232串口即可,但测量机的协议必须相同。 如果你的测量机不是RS244/485口的协议而是RS232则必须要用掉6个电脑RS232串口,因为RS232是点对点的。那你只有买一块RS232扩展卡即可扩展电脑的串口

网友C:
三楼的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