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维修西门子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3-10-17):
我有一台西门字MDV变频器的开关电源有问题了!启动的时候到 400伏是有起振,但是就是起动不了,一闪一闪的,他用的是直流500V的高压给的电源,但是等起振的时候,电压一下掉到200多伏,从电压表上能看到指针在跳,是什么问题?是开关电源的饿问题还是CPU板的问题,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芯片是UC3844 三极管是K2225 谢谢了

网友A:
估计是开关电源负载太重,检查光耦等。

网友B:
查开关电源次级整流二极管你就可以搞定.!!!

网友C:
同意的pik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