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判别旋转编码器的好坏

楼主(2003-10-17):
小弟所在的工厂用了不少增量型旋转编码器,无锡光洋的,请教诸位,如果只用万用表,是否可判断编码器的好坏?如何判断?

网友A:
检测电压可初步判断好坏!

网友B:
用万用表只能大概判断,用数字表可能还判断不出来,最好是通电后接入PLC,写一个计数器,看一下计数是否正常就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