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G7变频器

楼主(2003-10-17):
我有一台富士G7变频器,1.5KW,在空载时正常,接负载启动显示过压,换一台变频器正常,请那位高手高诉一下是什么故障,谢谢了!

网友A:
电源板上的小厚膜有可能坏了.!换一个上去看看!

网友B:
G7 1.5KW 旧的我有一台。7成新  500元 联系电话:13599725187

网友C:
电源板用化油清洗剂洗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