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你分析行车几种调速的综合指标。

楼主(2003-10-17):
我公司有一千多台行车,85%以上的仍采用定子串电阻的调速方式,控制方式还是从原苏联引进的,我公司多次想用变频器取代原调速方式,但从两种调速方式的费用比、运行的可靠性、维修的工作量等多种指标的分析论证未能做出决策,我想通过本栏目请各位高人帮我从可靠性、经济性、劳动强度等多方面来分析这两种调速方式和用变频器或定子调压调速装置的比较。

网友A:
请说明一下主要的几种功率范围,行车的工况,工作制等,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才好讨论。

网友B:
行车的工作情况比较复杂,用变频器取代原定子串电阻的调速方式,有一定的困难

网友C:
用变频器从技术上讲好处还是很多的,由于原控制线路为有级调速在行车运行时变速稳定性不好。且由于在采用串电阻调速电机损坏率较高,由于行车电机都在高空维修更换极不方便,维修费用高还浪费时间。由于行车电机虽都采用串电阻方式启动,但对前部电力设备的电流冲击还是挺大的,特别是这么多台启动更为可怕,减小了前部电力设备(如开关)的使用寿命。 如果采用变频器后这些问题都解决了,(节能、无级调速、软启动、保护电机节省维修费用、减少维护人员工作强度这些都是他的优点)还在存在一个调速节能的情况。变频器的一般预计寿命在10年左右。且低压变频器技术现在也较为成熟,只要采用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加制动单元即可。 但变频器改造这么多台行车显然前期投入是个挺大的数字,是否采用变频器改造还要看行车的工作年限等各方面因素,再决定。

楼主:
非常感谢王仁祥、kukala和李惠锋参加讨论。并对你们所提的问题和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说明。 1. 我公司是一特大型钢铁企业,行车的工况、行车走行或卷扬电机的功率范围较广,无法指定具体范围。如卷扬电机小的7.5Kw,较大的是两台160Kw。大车走行小的两台5.5Kw,大的是四台55Kw。 2. 我公司不是对行车进行全面的改造,而是根据各行车的大修周期考虑对该行车是否进行改造,不存在前期投入的问题。 3. 目前我公司对行车是否改造所考虑的主要问题: 电气控制和驱动设备是发展比较快的行业,为什么吊车电气设备的控制和驱动发展速度缓慢? 定子串电阻调速与变频调速或定子调压调速,在硬件配置的费用、设备维护的费用和使用周期费用应如何进行比较? 用变频调速与定子串电阻调速在主卷(升起)上那个可靠性高些?变频调速是否能节能? 用变频调速和定子串电阻调速对轨道、车体和厂房结构的影响应如何进行定量分析?

网友A:
以下仅就贴中的条件为前提,谈几点看法,仅供参考。 1、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很专业和实际的问题,作为版主,我很希望有这样的问题出现,让大家一起讨论,这很符合本论坛的主题。 2、作为问题,韩军先生已说得很清楚了。我的建议是,可以先改几个小的走行小车的电机,这样可以有个直观的认识,并取得一些经验。 3、关于韩军先生所述的问题3中的4个方面,谈几点如下 1)关于电气控制和驱动设备是发展比较快的行业,为什么吊车电气设备的控制和驱动发展速度缓慢?的问题,我曾调查过这个问题,大体的结论是,吊车是一个成型的独立设备, 作为生产厂,都是根据行业标准图生产,要改进标准图涉及到生产成本和胆量,前者用户不接受,后者涉及到技术并要承担风险,能做这事的是技术人员,而技术人员是没有权利的,自然也就不会去承担风险。对于吊车用户来说,吊车是一个重要的生产设备,不到万分必要,它是不会去停产搞改造的。实际上吊车电气设备的控制和驱动发展速度不慢,而是应用速度慢了一些。 2)关于定子串电阻调速与变频调速或定子调压调速,在硬件配置的费用、设备维护的费用和使用周期费用应如何进行比较?的问题,简单说就是变频器与定子串电阻调速相比,使用变频器的硬件配置费用高,而设备维护费和使用周期费均低。后两者的比较方法为,以运行周期为单位,如月、季或年,如定子串电阻调速至少要一星期检修一次,变频器一个月检修一次就可以了。定子串电阻调速中的接触器或继电器要经常换,变频调速没有这个问题。运行周期越长,变频器的使用周期费越低。 3)关于用变频调速与定子串电阻调速在主卷(升起)上那个可靠性高些?变频调速是否能节能?可靠性是相对的,整体来说,采用变频器发生故障的几率远低于定子串电阻调速,两者的机械安全机构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变频调速是节能的,因为它省去了启动过程中的定子串电阻中的消耗。 4)关于用变频调速和定子串电阻调速对轨道、车体和厂房结构的影响应如何进行定量分析?的问题,由于采用变频调速不存在启动冲击的问题,因此对轨道、车体和厂房结构的影响减到最低,具有延缓其寿命的作用。 以上是在不考虑特殊因素的情况下说明的,仅供参考。

网友C:
支持王仁祥观点,我补充一些:关于第2点实际上采用定子串电阻调速很大一部分的维修是在电机上,耽误的时间较长对生产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电机维修的费用相对也较高。可以在做比较时把单位时间内因各种故障导致生产耽误的时间算出。可以算出耽误的产值。 在行车上使用变频器的节能,主要在于行车启动和低于50HZ运行时。其输出功率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呈线性下降。

网友D:
我公司有行车专用斩波器,有兴趣可看看。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转子串电阻起动,具有起动转矩大,电流小,功率因数高,结构简单,投资少等特点,特别适用于频繁起停的具有恒转矩负载的电机系统,但通常采用继电器、接触器控制转子电阻的切换,机械应力大,对机械设备的冲击较严重,而利用IGBT构成的转子斩波起动已经逐渐得到应用,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转子斩波起动系统主回路由三相不可控整流电路、外接电阻Rs和一个IGBT模块组成,设斩波器的斩波周期为T,导通时间为Ton,关断时间为Toff,则斩波器的占空比α=Ton/T,此时整流电路中的等值电阻为R’=Rs(1-α).将R’换算到转子回路的交流侧,得到转子回路等起动电阻Rq=0.5R’=0.5 Rs(1-α),改变式中的α,即可改变转子回路的等值电阻Rq,若连续调节α的大小,可以使Rq从最大阻值0.5Rs连续变化到零,因此可实现绕线式交流异步电动机频繁无级起动。 本系统在实验室完成样机调试后,在某热电厂煤吊的行车上进行了实际运行考核,试验中发现,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转子回路漏感较大,当IGBT关断时漏感阻止电流流过电阻Rs,使电阻Rs上的电流在数十纳秒内才能上升到转子电流,而转子电流在IGBT开关过程中基本保持不变,故要求提供一条支路让转子电流流过,否则会在IGBT上形成过电压将其击穿,因此在转子回路中增加了一组起动电阻R,原理如图: 电动机参数:P1=30KW,U1=380V,I1=71A,E2=290V,I2=67A; 起动时间选为3S,连续调节斩波器的占空比使转子回路的起动电阻从最大到零,观察到行车起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1.5倍,起动过程平稳,无电流冲击。 试验结果证明,利用IGBT构成的斩波器可以无触点地调节转子的电阻,其起动转矩基本保持不变,可实现恒负载异步电动机恒电流软起动,无电流冲击,不引起负载波动,而且起动时间可控;同时增大电机的负载起动能力,缩短起动时间,减少起动损耗。 襄樊大力工业控制有限责任公司0710-3255077杨培新

楼主:
我公司对10%的吊车已进行了改造。走行采用变频器调速,升降用了变频、定子调压、串级等多种调速。控制系统不仅采用PLC进行控制,还采用了PROFIBUS-DP对变频器、PLC的I/O模板进行网络控制,用遥控器实现常规和遥控操作,触摸屏实现设备的运行状态和操作过程的监测。可以说我公司的部分行车还是比较先进的。我非常同意王仁祥先生“吊车电气设备的控制和驱动发展速度不慢,而是应用速度慢了一些”的观点,那么为什么会在应用上会缓慢?是费用、是技术、还是风险原因?我认为主要原因是我们对各项指标均没用进行定量分析,如主卷采变频调速,一台变频器与10台主接触器+8箱电阻器+电机二次电缆+施工费用相比,采用变频器的费用与定子串电阻的费用几乎相等,这是定性分析,如定量分析就要按电机的大小来计算变频器的大小、主接触器的大小,电阻、电缆等具体数据再计算具体费用。采用变频调速是否能节能,走行肯定是节不了,主卷在提升也节不了能,下降时能否能节能?应如何计算节了多少能源。应如何计算采用变频调速减小了行车启动过程对主厂房的冲击程度?采用变频调速后维修的工作量下降但维修的技术是否要上升?我的本意是请各位用定量的数据来分析行车几种调速的综合指标。

网友E(2006-02-16):
我公司是台湾三易自动化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直销总代理,专营各种规格的Apollo,Hercules工业无线遥控器,以及生产线自动化改造。可在-25——+85度的环境中使用,外壳防水防油,强度可达IP67。遥控距离达100米,并可定做150米----1000米的超远距离遥控器,可穿透玻璃等障碍物,可一发控多收,且可独立操控 ,还可订做各种非标产品,操作简单方便,性能安全可靠,外观小巧简洁,广泛应用于各种人为操控不可 不允许线控的场合,或是想提高工作效率的企业。
保障您的安全是我们的责任,使用物超所值的遥控器是您的权利,若有所需要的话,我们愿竭诚为您服务.
我公司曾经为芜湖奇瑞汽车厂设计过类似的产品,就是将工业用无线遥控器与工业微机(或PLC与数控源)相连接的方式,实现远距离输入输出的自动控制,质量可靠,价格公道,服务完善,公司技术人员曾经过台湾专家亲自培训,保证售出的每一台遥控器都能得到完美的服务。
联系人:郭先生 13913852524
E-mail:guoxue9539@sohu.com

网友F:
本人目前进行一个钢铁厂的行车(天车)起升机构安装调试,从32吨到200吨数十台,目前已完成八个车间共十六台天车,天车起升主钩、副钩全部采用定子电压控制,大小车采用变频器控制,其中也有要求比较高的,大车采用定子电压调速控制。天车采用遥控、驾驶室操作,驾驶室采用了无级调速或档位给定。
起升控制的电机都是绕线电机,并且转子电阻还需根据转距要进行转换切档进。起重的上升和下降无需接触器转换是由可控硅组进行转距方向变换。该控制系统本地I/O数字输出转子接触器K0、K1、K2、K3、制动器接触器、故障输出等,本地I/O数字输入起动(NO)、故障复位、控制器零位、100%给定、A方向减速限位、B方向减速限位、A方向停止限位、B方向停止限位、制动器打开、方向A、方向B、机械超载、机械超速、2档给定、3档给定、模拟量给定输出入,测速输入等起重机械专门控制I/O。
绕线电机转子电阻计算和转子电阻切换该系统有专门计算软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向ABB查询。

网友G:
和我联系有改过用户13384911016西海涛

网友H(2006-11-16):
下面引用由鲁邦尧在 2003-10-17 23:00:00 发表的内容:
  我公司有行车专用斩波器,有兴趣可看看。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转子串电阻起动,具有起动转矩大,电流小,功率因…
--------------------------------------------------------------------------------------------

网友I(2009-07-16):
工控网难得有这样的好贴,专业性强,论述的也很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