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同厂家的DEH和DCS接口解决办法

楼主(2003-10-18):
(无正文)

网友A:
就我所使用的西门子TXP系统与DEH新华XDPS系统,我们应用西门子自带的CM104来实现通讯,其遵循RTU协议,DCS为master,DEH为从站。效果还不错。同时用modbus通讯。

网友A:
就我所使用的西门子TXP系统与DEH新华XDPS系统,我们应用西门子自带的CM104来实现通讯,其遵循RTU协议,DCS为master,DEH为从站。效果还不错。同时也可以用modbus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