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SIEMENS SIMATIC SOFT NET 6GK1704-1CW60-3AA0吗?

楼主(2003-10-18):
INTOUCH要读取S7400的数据通过它就可以了?

网友A(2003-09-12):
这个东东我有

楼主(2003-10-17):
blackcat,能给我一份吗?谢谢yugen@ah163.com

楼主:
BLACKCAT,能给我一份吗?先谢了。 yugen@ah163.com

网友A:
原装正品 要银子啊:)

楼主:
:(, 我打算delphi编程控制S7-200,用profibus,上位机用5611,是不是不用soft net 就不行啊?delphi怎么和soft net 一起工作?能说说么?

楼主:
blackcat,可以交个朋友么? QQ:2464847

网友B(2004-06-28):
谁的邮箱足够大,我发给你们就是了

网友C:
我打算delphi编程控制S7-200,用profibus,上位机用5611,是不是不用soft net 就不行啊?delphi怎么和soft net 一起工作?能说说么? "SOFT NET"是SMATIC NET的最新版本,提供给用户两种标准HANDLE,一个是APPLICATION,一个是OPC HANDLE.APPLICATION是提供给STEP7,西门子系列软件调用的接口.OPC是提供给外部软件或远程调用的接口. 用CP5611的PROFIBUS和DELPHI编程,不用SOFT NET 而用SMATIC 6.2软件也可以,可用西门子早期的OPC SERVER.然后用DELPHI写客户程序. 用SOFT NET的PC STATION中CP5611绑定OPC SERVER比较好用,因在SOFT NET中西门子提供了OPC访问的ACTIVEX,决对比原先的OPC SERVER 产品好用. 另西门子早期的OPC SERVER好像有BUG.特别是对多个访问进程时,在程序初始化时出错,数据传输都为零,需重新起动!! 以上是个人关点,仅供产考. 欢迎有项目的同行能提供点项目给俺,有钱一块赚吗???

网友D(2005-08-06):
我的邮箱比较大1G,应该不成问题,但我奇怪你怎么发上去。 可不可使用BT传输,有信息发给我,谢了。 wuyang26@yahoo.com.cn

网友E(2006-02-23):
我一直就想用自己写的上位机程序通过PPI电缆来监视和修改西门子的PLC 的内存 ,于是就买了个西门子的PC AccessV1.0.2.26 OPC软件,回家一看,好家伙,没加密的。可以随便装。安装好后我的电脑就有OPC服务器了,还有个用VB写的客户程序例子。我打开VB6编译运行,果然可以监视和修改西门子的PLC 的内存。

细看这个VB例子,

    '建立与OPC服务器的连接
    Set QOpcServer = New OPCServer
    Call QOpcServer.Connect("S7200.OPCServer") 'S7200.OPCServer是西门子OPC服务器的名称
    Set QGroups = QOpcServer.OPCGroups        ' Get OPCGroups Collection Object from QOPCServer
    ' Set Default Properties for Group Collection
    ' These Properties are used to set the Properies for new Groups
    QGroups.DefaultGroupIsActive = False ' Set Default Group Active State to Inactive
    Set QGroup = QGroups.Add("QGroup1")   ' Add a new Group to the Group Collection
    ' Set Group Properties
    QGroup.IsSubscribed = True   ' Enable Callbacks
    QGroup.UpdateRate = 100     '这个群组的刷新速度是100ms
    '下面再往群组里添加要传送的地址单元

Vb里用New来创建类的实例,但我搞不清Delphi用什么来做这事?????

网友F(2007-08-10):
求SIMATIC NET V6.2授权,QQ23742326,crazyyin001@hotmail.com

网友F:
配置成APPLICATION和OPC都用过,蛮好用,就是没授权

网友F:
听说有授权有版本区别,我装了**,好象没有提示了,呵呵

网友G(2009-01-01):
如果Siemens S7-300plc配置有NET模块, 可以用商用PC进行通讯吗?上位机软件用C#编写还需要哪些Siemens辅助软件?有谁有这方面的使用经验,望不吝赐告,谢谢!

网友H(2011-09-22):
INTOUCH要读取simatic net数据有点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