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盲区!!!

楼主(2003-10-18):
PID在某一温度段内能很好的控制,只要设定好PID参数即可。但在不断上升的温度段内要控制每分钟升温速度却不易!!!   因为它的一些PID参数都在随时改变,如滞后性等。加上模糊控制都难。 请高手们出手吧!!!!

楼主:
对此感兴趣的请联系交个朋友。y1234.com@163.com

网友A:
其实这种控制方式是传统的线性控制方式去控制非线性对象造成的,你可以利用神经网络模型来进行控制

网友B:
我曾经采用控制温升变化率的方法进行控制,效果很好。这样你可以避免系统非线性而造成的参数需要不断变化。其实也就是将整个的温度控制过程微分,使得系统线性化。

网友C:
学习以下,俺是新手

楼主:
aemetec:能具体谈谈您的控制方法吗?让大家参考学习!有此义的朋友请顶一下!!!!

网友C:
我也曾涉猎过一点神经网络的知识,神经网络用于非线性系统的控制很有效,可是得知道它的模型。不过,对于NNC的训练的初值选择上,还不太懂,希望大家能交流一下

网友B:
将温度过渡过程填写一个表格,例如单位时间内的温度变化值备查,然后根据现在被控制系统的温度查表得到下一次设定控制目标的温度,这样,被控制的温度过渡过程就等于被一次微分,自然PID参数就可以适应了。换句话讲就是让你的设定支随时变化而带着被控系统变化,而不是很大的阶越调节。

网友B:
如果我上面的回答不过明确,可以联系我公司电话。 我们公司由于业务扩展,现在正在招聘,请有识之士关注、加盟共创人生。 北京亿美博科技有限公司 招聘网站:http://www.aemetec.com/hr.html

网友A:
列表法就是分段线性化,这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不过要想达到最好的控制效果,用神经网络系统为最佳方案,它可以实现以曲线拟合的方式逼近实际控制线

网友D:
PID调节没有什么好办法,什么理论都没用,现场情况千变万化没有通用的理论的,凭经验试吧!

楼主:
哪位做过实际控制的工程,拿出来探讨一下???? 我目前用的是比列法(及坐标法),关键是曾样确定处理周期,一般是根据温度的变化率来确定处理周期。变化率确定一个函数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