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PC+优盘=嵌入系统吗?????

楼主(2003-10-18):
普通的PC主板加个优盘是否也可做嵌入系统呢?????

网友(2003-02-28):
你完全是只菜猪!

网友:
问:优盘可以作为系统硬盘引导电脑吗? 答:加密型和无驱动型不能引导,启动型可以引导,已经上市。但需要主板支持 USB-HDD 或 USB-FDD 的引导方式。目前支持USB引导的主板已经不少,主要是新式主板,不久就会大量普及。

网友(2003-10-18):
U盘的系统W98或WCC加载至内存运行。完全可能。还可做工控机。关键是看你选的板卡质量好坏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