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c的声音问题

楼主(2003-10-18):
各位大侠,小弟是工控菜鸟,想请教一个关于Wincc的声音问题! 我想在Wincc中加入声音文件,例如下面一段代码:long _main(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 lpszObjectName, char* lpszPropertyName)   {   #pragma code("Winmm.dll")   void WINAPI PlaySoundA(char *pszSound,char *hmode,DWORD dwflay);   #pragma code()   if(GetTagBit("112排泥备泵故障"))   PlaySoundA("d:\\winnt\\media\\Mircosoft Sound.wav",NULL,8);   return 1020;   } 我想用“112排泥备泵故障”来触发它,我该把这段代码加入到那里呢? 我不想用鼠标事件来触发它,谢谢了!

网友A:
先设个变量,然后根据条件来判断是否触发发声

楼主:
但是我不知道发出声音这一段代码放在什么地方!

网友B:
柱子,还得问问老师吧

网友C:
有没有高手啊?! 在服务器上用报警发声我已经试验成功,但是我现在想要在客户端上发出声音来,而服务器上没有声卡.这样怎么才能实现?!

网友D:
在全局脚本中编写该程序,触发使用你所需的tag即可。

网友E(2007-04-04):
#pragma code ("Kernel32.dll")

BOOL Beep( DWORD dwFreq, DWORD dwDuration);

#pragma code()

Beep(500,500);
可以试试用这个代码触发,客户端的主板蜂鸣器

网友E:
to 问问:

你可以试试,在服务器的全局脚本中根据条件产生一个标识,在画面中根据标识组态声音,

网友F:
wincc有自己的叫做horn的东西就是这个功能的,编辑报警发出指定的声音,自己去世一试,很容易的。还费那么大劲干嘛?

网友G:
horn的东西就是这个功能
试一试,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