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的问题

楼主(2003-10-18):
请问:如何把一个数组中的数据按照一定的时间间隔在显示在Waveform Chart上,假设这 个数组是包含100个I32数的二进制文件。

楼主:
可以使用时钟功能,可设置时间间隔

网友A:
将数组转化成波形数组,即将数组转成簇,加入时间零点和时间间隔,这样数据便可按所设时间间隔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