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7与siemens 314c-2DP可以用什么编程?电缆

楼主(2003-10-18):
本人以前使用GEPLC,现在开始用SIEMENS的314C-2DP来,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用setp7.V5.2来编程,该用什么电缆来与CPU 来通讯了,用PC适配器那也太贵了吧!还能用什么呢?

网友A:
用MPI很好的

工控啊!

网友:
西门子就这玩艺,自己做电缆的可能性很小的,还时买一根MPI的电缆吧,没有办法的!!

楼主:
各位前辈,MPI的大概要多少钱了?

网友B:
请教一下各位:难道用MPI线就可以不用5611等适配卡或者PC适配器了么? 我一直都还以为必须用其中之一呢

网友C:
PC ADAPTER 6ES7972-0CA23-0XA0,两仟三四佰元。另配一根RS232连接线200多元,可自己焊。直接接到PLC的MPI口。

网友B:
我的rs232连线都是自己焊的。 全部焊法如下: 1-1 2-3 3-2 4-6 5-5 6-4 7-8 8-7 9-9 老版本的PC适配器只要焊 2-3 3-2 5-5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