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enze伺服控制器价格

楼主(2003-10-18):
各位好! 由于本公司进行项目改造,需要伺服控制系统一套,初步用lenze EVS9325cs + 国产永磁同步伺服电机。想问问这套系统价格是多少? 1、1台 EVS9325cs 成交价大约是多少? 2、5.5Kw国产永磁同步伺服电机的价格?哪个厂的伺服电机性能比较好?伺服电机一般配什么类型的编码器?

楼主:
请各位高手指点,另外lenze伺服驱动器性能如何?哪家的伺服产品做的比较好? 谢谢!

网友A:
TO李刚: lenze的伺服驱动器能和其他电机配合使用吗?好像安川、松下的驱动器必须配他们的伺服电机哦!

楼主:
lenze的说明书上说,可以控制通用的永磁同步电机,应该也可以配其它厂家的伺服电机吧。

网友B:
Lenze的伺服控制器可以使用其他品牌的伺服电机,但是电机参数一定要准确,因为伺服控制器不带电机参数识别功能。问Lenze的价格可以直接问Lenze公司在中国的办事处,他们是直销的,就像Dell买电脑一样。

网友C:
可以与公司取得联系! lenze 有售! 13905983368

网友C:
德国产的伺服质量。不错客户反映良。

网友D(2004-09-06):
WWW.LENZE.COM.CN 010-644114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