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教:关于vexta驱动器

楼主(2003-10-18):
我手上有一个5-phase的vexta驱动器和一个5相电机, 由于以前没用过5相的,所以现在很着急! 我想用单片机的I/O口控制它,不知道如何实现? 驱动器和电机之间连线很容易,可是驱动器我搞不清楚,有3对引线:CW+,CW-;CCW+,CCW-;H.OFF+,H.OFF-,不知应该如何控制步进方向和步进数? 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2004-04-15):
请问 ,哪位有VEXTA驱动IC(5相)的资料么! 谢谢

网友B(2004-05-26):
我也想知道关于5-phase的vexta驱动器和一个5相电机产品说明书?不知道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C(2004-10-05):
你还需要C-780S,进行控制CW+,CW,CCW+,CCW—。H.OFF不使用

网友D:
需要和控制端匹配 1、控制端差分输出 a、单脉冲控制:CW+,CW-接脉冲;CCW+,CCW-接方向 b、双脉冲控制:一一对应 2、集电极开路 采用共阴,或共阳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