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动机哪里有 是什么型号

楼主(2003-10-18):
我厂有一台Z35摇臂钻,顶上有两台电机,是分别控制升降和锁紧的,现在电机没了,型号也没查到,哪位朋友能查到或提供,请电话联系13173032641

网友A:
是普通的Y系列异步电动机是肯定的,具体功率可根据型号查一下机械产品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