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BUG.EXE调汇编程序?

楼主(2003-10-19):
各位兄台:小弟有一个用汇编写的控制程序想在DEBUG。EXE下调式一下不知是否可行,望大家指点。小弟还是刚学工控对汇编的调试不太熟悉那位可否教在下一招(DEBUG。EXE语法)。

网友A:
只要程序是用DOS格式8086汇编写的,没有问题。 C>DEBUG 文件名 —U 即可以看到反汇编之后的源文件。 _A 可以修改,输入新的指令。 _Q 推出。 其它详细指令随便一本汇编语言和微机原理的书上都有。

楼主:
你好! 很感谢你对DEBUG对汇编调试的解答,但我还是有个凝问.我在DEBUG下写: MOV AX #0009H; MOV R1 #0045H; MOV @R1 AX; 都老是会出错是不是DEBUG不识得这些指令

网友B:
语法混乱 你还是看看书再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