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hitech 触摸屏和电脑及plc的电缆线

楼主(2003-10-19):
如何制作hitech 触摸屏和电脑及plc的电缆线

网友A(2003-06-21):
建议你向中达公司索要一本HITECH 触摸屏使用手册,在该手册里有你要的电缆线的制作。

网友B:
不过中达是要买货的客户才给使用手册。原来我买过便宜的水货,他们不但不给手册,连维修都不管,最后还得我重买一台新机更换才解决。唉!贪小便宜吃大亏呀!

网友C(2003-10-15):
与电脑的电缆线我有,至于PLC电缆,你需要跟那种品牌的PLC相连呢

网友D:
找到连接线后能否告诉我如何焊接的?我急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