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如何用三根线连接PC,三菱PLC.实现数据通讯

楼主(2003-10-19):
请教各位:如何用三根线连接PC,三菱PLC.实现数据通讯,能否用FXGP-WINC监控,还是要另编通讯程序。谢谢先!

网友A(2003-09-15):
用SC-09线就可以实现电脑与PLC的数据通讯了,也可以用WINC监控,不要另外编写通讯程序.

楼主:
谢谢楼上 受环境限制,无法布线,只有三根导线可以用,不知应替代sc -09那三个脚?

网友B:
用FX232BD三根线就可以了,2,3,5三根线正好啊。

网友C(2003-10-19):
只能用RS485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