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能否帮帮忙

楼主(2003-10-19):
谁有三菱FX2N系列的PLC相关的资料,比如电路接口,端口功能,芯片图,能否给我发fengling021@mail.china.com 还有另外是否还有ABB变频器ACS 600的资料,能否也给我呀。再次谢谢大家了。

楼主(2003-05-03):
怎么没有人回复我。 没有人有吗???

楼主:
我都不知道这个是怎么编程,我还不太懂, 请高手留下qq,我想请教。 我的是22135497 我的题目: 以plc实现起重机在调速系统中的控制 要有plc和acs600连接的电路接口图

网友A(2003-10-19):
会编程式控制就可以了,要芯片图,端口功能,电路接口干什么? 你以为是单片机?用PLC的OUT1。2。3。4。5。。。接变频器控制端口就可以了。(S1。S2。S3。RUN。STOP。。。) ABB的没有,台安、东元,东芝的就有,

网友B:
难道说你想模仿三菱的自已生产PLC吗?或者是想从事的维修? 不然我想你学会怎么用(如何编程)及如何保养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