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VC中如何获取服务器端的标签名

楼主(2003-10-19):
请教: VC中如何获取服务器端的标签名

网友A:
我是个初学者,但是现在很急,时间有限,请问如何从VC6.0读数到组态王,如何设置? 谢谢!!!!

网友B:
可以连将数据存放在关系型数据库中,用组态王的sql查询即可,但是数据库的类型必须与组态王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