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3-10-20):
我厂10万锅炉主给水调节阀采用美国copes-vulcan Inc公司的阀门,具体说明如下: 系列号:9614-41456-1-1 size:6" class:1500 matl:wcb seats:1 flow:650mton/hr stem:cr-16 disc:cr-13 seat:cr-13 ANSI B 16.34 允许最大温度:255.3摄氏度 允许最大压力:40度是148bar 现在该阀门出现这样的情况: 锅炉运行时,阀杆盘根处漏水很大,试了很多样式的盘根(师墨,石棉绳)都不行,我现在想知道,1.该门出厂时所配的盘根规格,型号,及材料。2.该阀门的说明书和图纸我们都没有,我想知道哪里有下栽。3。如何和该公司联系,我们以后好和该公司联系,以便购买配件

网友A:
你好! 针对你说的状况,我想就不是盘根的问题。就算你换了原厂的填料也不一定就能解决!要从别的方面找问题。 一、要看阀杆有没有拉伤的痕迹,如果是阀杆拉伤,那就要更换新的阀杆,你可以联系我们,可以为你测绘加工。二、阀杆是否有弯曲,这样可以用机械校正,如果无法校正,也可以联系我们。三、填料的下衬垫是不是有损坏。四、填料的放入或者组合方式是不是有问题。五、调节阀是不是有震荡现象,也就是阀杆频繁活动另填料高速磨损,也会导致泄露! 一般情况下也就是这些问题。如果你需要备件或者检修服务可以联系我。 我的QQ:311417. 手机:13709559322. 吴忠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