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蚤市场
求助:3TF2接触器资料及销售

楼主(2003-10-20):
厂里一批运行10多年的柜子里有些继电器开始坏了,需要更换,经查和西门子的3TF2象。请各位高手提供3TF2的数据,谢谢!

网友A(2004-03-22):
帅帅,3tf是接触器!

网友B:
3TF系列交流接触器为交流50Hz或60Hz,额定绝缘电压为690-1000V,在AC-3使用类别下额定工作电压为380V时的额定工作电流为9A-400A,主要供远距离接通及分断电路之用,适用于控制交流电动机的起动、停止及反转。符合IEC947,VDE0660,GB14048等标准。 西门子的技术热线:010-64719990

网友C:
请教陶涛的联系电话?

网友D:
3TF2现已停产,最合理的替换产品为3TR10,3RT10的主触头电流有7A、9A、12A(AC-3,400V)三种,常用的交直流线圈电压等级都有,辅助触头最多可有2NO、2NC,标准导轨和螺钉安装都可以,安装尺寸45*57.5mm,不用增加接线就可以安装浪涌抑制器。如有需要或其它问题,可联系:ouyungao@tom.com或027-62070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