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泓格I-7000系列卡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啊?

楼主(2003-10-20):
请问泓格I-7000系列卡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啊? 如I-7017等 谢谢解答

网友A:
I-7000 是分布式模块, 不是插在 PC 上的板卡. 您可以向下面问问. 泓格上海办事处 Tel: 8621-6247-1722/23/24 Fax: 8621-6247-1725 E-mail : shanghai@mstp.icpdas.com web : www.icpdas.com.cn

楼主:
谢谢兄台! 我去泓格网站上看了看 可惜没有报价 哎

网友B:
桎梏兄: 您好!谢谢您对泓格的关注。 泓格在大陆的销售是用代理机制。请留下你的联络方法,我会安排代理商给您报价。 7017它的面价在1600块。 Tel: 8621-6247-1722/23/24   Fax: 8621-6247-1725   E-mail : yuanhua@icpdas.com

网友C(2005-01-27):
我这里有泓格7017 价格实惠 aini2008518@.163.com QQ:273818183

网友D(2008-04-17):
泓格价格咨询 QQ:601806217

网友E(2008-09-24):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有泓格7017 价格实惠 aini2008518@.163.com QQ:273818183

跟泓格厂家的人抢客户 哈哈!

网友F:
北京鼎升力创 R-8017 8路模拟量输入模块  820元
8路模拟量输入模块 主要特点 通道:6路差分,两路单端 输入类型: mV, V, mA 采样速率:10采样点/秒
R-8017/8018是一款16位8通道模拟输入模块,所有通道都提供可编程输入。该模块是工业测量和检测应用的非常经济有效的解决方案。它的光隔离输入在模拟输入和模块之间提供3000 VDC的隔离,保护模块和外围设备避免来自输入线路高电压的损坏。R-8017/8018提供信号调节,A/D转换,距离修正,和RS-485数字通信功能。它通过A/D输入和3000 VDC隔离变压器的光隔离设备来保护您的设备避免来自接地环路和动力高峰迫害。R-8017/8018使用16位受微处理器控制sigma-delta A/D的转换,转换传感器的电压或电流到数字信号。数字信号翻译成工程单位。
QQ:427795884

北京鼎升力创 R-8520    隔离型RS-232至RS-422/RS-485转换模块   320元
 RS-232协议 输出 : RS-485 协议 (2线, D+, D-) 速率: 自动转换波特率, 300~115200 BPS 内置"自适应"芯片 在1个RS-485网络中无中继器,最多接 256个模块 在1个RS-485网络中用中继器,最多接 2048个模块 隔离电压: 3000VDC 隔离在 RS-232边

QQ:4277958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