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到底算不算一种现场总线呢??请大虾指教,谢过!

楼主(2003-10-20):
modbus到底算不算一种现场总线呢??请大虾指教,谢过! 还有,现在我导师让我自己开发一个可以把许多底层设备同上位机以modbus总线方式连接起来的卡,我该如何入手?请各位多多提点意见或者资料,我是初学者,不胜感激!bolebusiness@citiz.net

网友A:
看你的题目还以为你会有一个观点并给出佐证,失望!~~

楼主:
那你可以对我的问题给于佐证啊,你可不能令他人在失望啦,知识本应该互相共享,你如果知道的话为何不给点意见???

网友B:
当然是一种总线标准了,应用还是很广泛的。

网友C:
线型连接,就是从上位主机开始自近及远将多台设备一个接一个连入网络。这种连接方式适合测量点分布较为集中、未来又有扩展需要的场合。防反射电阻“Rt”阻值为120~300Ω/0.25瓦。典型值为150Ω。它一般装在一条线路的最后一台仪表上,并且,是否需要安装要视具体的通讯质量而定,即通讯质量很好情况下可以不安装此电阻。

网友C:
星形连接,从上位主机一点连出多条线路,成放射状,故名星形(Y)。这种连接方式适合于子机分布较分散的情况,此方式有较好的可扩展性。 为提高通讯质量,有如下几点建议供用户参考: 1、优质的屏蔽双绞线是非常重要的,推荐使用AWG22(0.6mm2)或更粗线径的线,两条绞线为不同颜色。 2、必须注意屏蔽层的单点接地问题。所谓单点接地就是指一条通讯线路上屏蔽层有且仅有一点接大地。 3、一条通讯线路上每台设备的RS485通讯接口必须是A(+)接A(+),B(-)接B(-),不可接反。 4、连接线拓扑结构中建议使用本文之范例形式,一定避免连成“T”形结构。所谓“T”形连接,就是指在一条线路的非起始点又连入分支线路的连接方式。 5、通讯线路的铺设要尽量远离强电信号等电磁干扰源。 6、应选用带有光电隔离和突波保护的优质RS485/RS232通讯转换器。

网友D:
modbus的物理层就是RS485。它是一种单主多从协议。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解囊相助,但是我导师让我开发那个卡,现在是硬件电路设计阶段,我看了很多资料,还是不知道怎么入手,各位大虾,请指点迷津,小弟在此叩首了!!!

楼主:
其实modbus规范只确定了应用层的协议。不过一般情况下所说的modbus大都指的是运行在异步串行通讯的链路上。因此我觉得只需要一般的串口控制卡,再把协议固化进去就可以了。不需要特殊芯片的支持。

网友E:
硬件用RS485就行了,电路很简单

网友E:
我们做的大约500m的MODBUS通讯,没用屏蔽,运行挺好。

楼主:
abysmal、老汉,非常感谢你们,你们说得我现在也觉得很对,因为到现在我终于懂了一点点皮毛,但是还不知道如果用modbus组建网络的话,上面是工控机然后通过PLC接下面的modbus的总线,而总线上有很多设备模块,而modbus是单主多从结构,如果要求从设备返回数据,那么每次反问设备,主机都必须在程序中发送一条指令,然后等待返回,这样如果有很多设备,那么整个网络通讯的实时性是不是会很差???该怎么解决??不胜感激!bolebusiness@citiz.net

网友A:
MODBUS不算是一种实时性通讯方式,如果对实时性要求很高,倒是可以考虑DeviceNet或Profi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