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3-10-20):
我单位有一台三菱FR—A5410,110KW变频器。近日出现故障报警,故障代码为E.IS复位后还能运行,查找手册没找出故障含义。请各位师傅帮忙查一下。谢谢!!!

网友A:
死不改进!!!

楼主:
两位不要在这论坛吵架好吗

网友B:
看来所谓"际成"人素质并不高,其技术嘛.......

楼主:
我单位的变频器是三菱FR—A540的故障代码是E.15,小显示窗口为0.4。原先写的有笔误请原谅,也请各位不要乱发广告谢谢。

网友C:
无锡市建筑路58号日进技术发展公司     本公司从90年从事变频器维修,拥有无锡及周遍地区90%的维修业务。有事请0510-8867261/13023318068

网友D:
那应该是变频器内部元件出现故障了,正常小窗口应该是00。不过手册不在身边,等明天再帮你查查!

网友E:
E15是主回路故障, 0.4是主电容过电流

网友F:
高锤子!大飞机!

楼主:
感谢whjuli给提供故障代码的含义谢谢!!!

网友D:
好像是平波电容过电流!

楼主:
谢谢完美风暴!!!

网友G:
根据故章代码一般是交流互感器问题,你可以先把三个互感器抽掉,低频10zh运转,4万不要高频运转.如果邹有问题联系电话027-85712619周ok

网友H:
我用三菱F-E500变频器控制一台升降电机,但运行后变频器运行后马上出现报警,显示故障指是为:E.GF 但是变频器输出侧都接线完好,三相对地电阻都无穷大,望各位高人赐教!!!谢

网友G:
升降机一般v500系列不宜用e540,v系列专用ok。

网友G:
gf接地故障,升降机用V500系列或者A5OO系列即可,性能可靠。

网友I(2007-12-19):
清通散热片

网友J:
    无锡市建筑路58号日进技术发展公司
      本公司从90年从事变频器维修,拥有无锡及周遍地区90%的维修业务。有事请0510-8867261/13023318068

这种吹牛不打草稿的广告早就应该吹了!

网友K:
whjuli:你好,三菱F540报E15主电路故障,下底板数码窗显示1.0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K:
你有三菱F540大功率段的手册吗?如有电子版的能否给一下,我的邮箱qyy58@163.com,谢谢

网友L(2008-08-16):
三菱F540报E15,下底板数码窗显示4.0是什么意思

网友M(2008-10-03):
便宜740配件出售  我这里有批三菱740的机器模块测量都是好的,由于特殊原因机器塑料外壳大多破碎了,里面板都很新,功率有2.2KW 3.7KW 7.5KW 11KW 18.5KW 22KW等等共20几台,只是作为配件价格出售,单台不售,都是现货随时可以上门看货,013221971118沈先生

网友N(2009-11-25):
我单位有一台三菱FR—A540L,75KW变频器。近日出现故障报警,故障代码为E.I5不能复位,小显示窗口为01,查找手册没找出故障含义。请各位师傅帮忙查一下。谢谢!!! ,

网友O(2010-10-11):
三菱a500外接刹车电阻咋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