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支援

楼主(2003-10-20):
我用三菱F-E500变频器控制一台升降电机,但运行后变频器运行后马上出现报警,显示故障指是为:E.GF 但是变频器输出侧都接线完好,三相对地电阻都无穷大,望各位高人赐教!!!谢

网友A:
有点自讨苦吃吧?为什么在这种应用上不用安川或ABB的变频器?

网友B:
别老是给老板省钱,应该用A540变频器.

网友C(2005-12-11):
应该是变频器输出有问题:缺相、三相输出电压不平衡!一般是模块或是驱动有问题!!
hanjie114655@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