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7.0求助

楼主(2003-10-20):
我们厂用的是intouch7.0,但是有没有相应的资料,现请教高手一个问题。原来流程图画面没有键盘是不能关闭或移动的,现在不知怎么搞得,流程图画面在操作员环境下,运行人员在没有键盘时也能关闭或移动画面,请问怎样设置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没有资料,也没有经过培训,请问怎样才能解决呢?

网友A:
用make打开窗口后,修改窗口属性 去掉 标题栏和大小控制,无边框。 这样在触摸屏上就不能直接关闭和移动了

楼主:
我们的是英文版的,在哪个菜单下。另外,怎样用make打开窗口。别见笑,intouch这东西我们是第一次用,也没有任何资料。

楼主:
还有,我们这里用的也不是触摸屏的,是装的98系统的台式机,操作员站。

网友A:
运行intouch目录中的WM.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