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s7-200点动阀门控制

楼主(2003-10-20):
系统由重量控制阀门开关,本人已经做了提前量了,关阀后的延时。但如果在到达提前量时关闭阀门,开始延时,但延时后重量未到,时应以一秒为单位,点动阀门。和延时中到达设定重量时应及时停阀,打开下一个阀。 谢谢救助!

网友A:
楼上兄弟,能不能说明白一些,要不自己画个逻辑图!

网友B:
你能不能把具体的情况跟我描述一下,说明白点撒,我来做做 我信箱是hamigua962@163.com

网友C:
真的是不明白你说什么!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回复!我是头一次做PLC。所以没有经验。 这个程序是一个配料系统,用SIEMENS 200PLC和SIEMENS 的触摸屏做的。有9种料,要按设定的顺序和重量进料,当第一种料的设定重量到达时,停相应的进料阀,因为物料是油墨,有一定的粘稠度,所以设定了提前量和关阀后的延时,延时是为了让油墨在管子里流净。现在我就是在延时上有些迷糊,延时中有两种情况,一,延时中到达了进料设定重量要马上打开下一个阀,继续进料。二,延时后没到达设定重量应以一秒为单位点动阀门进料,当到达重量时停阀,打开下一个阀。我把我作的程序先传发给刘超大哥,情大家多加帮忙。谢谢了。

不急!!!

网友:
也发给我一份.一起探讨. bad..boy@163.net mad_sun981@sina.com.cn

网友D:
关键是用两个1s的定时,一秒接通阀,一秒关闭阀,当然是实测重量不等于(包括允许误差)时。可以联系king--ke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