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 ACS600 直流母排过压

楼主(2003-10-20):
我公司用的ABB ACS600 MULTIDRIVE ,三个逆变器公用一个直流母排,运行过程中,突然发生DC OVERVOLTAGE故障,经检测直流电压高达850V,交流进线为525V,直流电压正常应该在740V左右,请问可能是什么故障?

网友A:
四象限运行 应采用制动单元加制动电阻

网友B:
没有刹车电阻耗掉能量电压当然会上去啦

楼主:
不是在刹车过程中出现过压的,加速过程中也存在此现象

网友B:
不要以为刹车电阻是只能刹车的,只要直流端电压升高它都会放电

网友C:
这一现象时突然发生的,这主要和工况有关系,你为什么采用公用支流木县的方法,是不是有的电机有时处于发电状态,你应该检查一下电机的工作情况,测量一下输出电流。

网友D:
供电单元用的是TSU吗?若是,看看参数20.02是否太大了?缺省值为5%

网友E:
其中有变频器处于发电状态有较大能量回溃,而共用母线的其他变频器却没能把它消耗掉引起的.

网友F:
直流母线的供电电压不受控的话(即:不是由可控的电源供电,如:可控硅整流电源、直流发电机等),这一问题很难避免。

网友F:
采用共用直流母排的目的就是,就是使部分发电的能量在系统内部消耗掉。因此若经常发生此鼓掌就要加制动单元及电阻。

网友G(2010-11-01):
是不是在制动过程中啊?

网友H:
1、变频器的平波大电容器不好,电容量下降了;2、加减速时间太短,直流电压母线上的电气冲击过大;3、机械负载冲击过大,同时制动功率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