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20出现A0501求助

楼主(2003-10-20):
西门子420变频经常出现A0501是什么原因?请教.

网友A(2005-05-27):
啊, 不是吧,我还以为就我的会出现啊,原来你的也是这样的啊, 我都快要崩溃了,总是出现A0501,说是什么电流限幅,可怎么办啊????

网友B:
修呗!应该是电路出现问题,我这边前些天还接待过几个发生类似故障的机器,我先给你检测一下,给你列个清单,修不修在你! 华北地区最大的变频器维修中心具有十几年的维修经验,维修快速、价低,实行明码,只要告知变频器的型号及故障,即报上最高维修限价!中心拥有大功率加载设备、电涡流测风机,可做加载测试,确保维修质量,并配有专业进口各品牌变频器维修配件: 如三菱(A044、A024、Z024、A240、A540/F540、E540、S500) 安川(606P3/G3,616G5/P5,G7/F7/E7) 富士(E7、E9、G7/P7、G9/P9、G11/P11,VG5S/N/VG7S) 山垦(VF、MF、IF)、东芝系列、丹佛斯系列、台湾各牌子等变频器主机板、控制板、电源板、整流模块、功率模块、操作器、三线散热风扇等,有全新的、有拆机的,规模大、品种齐、价格低。外地客户维修变频器可以通过邮局快包、速递公司、中铁快运发给我们,其上门服务,速度快、收费低。没有维修好的变频器我们负责发回给客户,费用由我们承担! 010-82685611 李工

网友A:
ktinverter2: 你在哪里啊, 北京吗? 我离你很远啊,呵呵 我是南京的

网友C:
我以前也遇见过。你看一下变频器首先自己能复位掉吗?如果不能请为一下是大功率还是小功率?有问题请联系021-62141466

网友D:
别老说修,有的不是故障,从应用上找一下原因,设置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E:
西门子就这样,总爱报,不是故障,只是一个警告

网友F:
改下参数就好了,机器没有问题,如P1300,P1120,P1121等

网友G:
请教各位大侠:6SE9523-0DG40西门子变频在使用过程中出现F002,说是过流,脱开电机空栽测量变频输出W-V110V、W-U110V、U-V44N,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H:
TO :楼上地:xueer0428 (脱开电机空栽测量变频输出W-V110V、W-U110V、U-V44N) 应该是IGBT坏了,正常应该是三相电压全部相等。 再一个 F002不是过流,,而是过压~!

网友I:
老出现F002 ,可以在检查一下接地。这个也很重要的。

网友J(2006-12-16):
请给我来一份谢谢!xiaxuebo@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