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总线冲突,如何解决???

楼主(2003-10-20):
如果用modbus组建网络的话,上面是工控机然后通过PLC接下面的modbus的总线,而总线上有很多设备模块,而modbus是单主多从结构,如果要求从设备返回数据,那么每次访问设备,主机都必须在程序中发送一条指令,如果主机处理返回用串口中断方式,那么意味着主机可以按自己的程序往不同设备发命令,这让可能就会导致设备返回数据和主机发送指令在总线上冲突,该如何解决???非常感谢!

网友A:
PLC程式必须控制好时序,等收到数据回来后再询问下一个部的数据

楼主:
谢谢你,远方,可是那样的话势必会导致整个网络的通讯速度,从而实时性不好,该如何解决这矛盾呢?

网友B:
485总线本身是半双工的,必然会出现你讲的情况

网友C:
为了保证通信的成功,在编写PLC程序的时候需要做通信故障和延时处理,最大程度地满足工程实时性的要求,实在满足不了的地方,目前就只能换总线形式了!

网友D(2006-04-04):
modbus调试软件推广,有要的wdo_1000@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