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精度问题

楼主(2003-10-21):
能请各位大侠帮我分析分析调节阀的精度对控制回路的控制精度的影响么?

网友A:
应该是阀门精度越高整体控制效果越好。但总体控制性能要看整体的精度,包括流量计(液位或压力)、调节器(或其他调节装置)、执行机构等的精度相配合,但仅仅是高精度的阀门并不一定能提高整体控制回路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