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人,选用何种的液位计

楼主(2003-10-21):
大家好: 介质名称:同桂二酸 凝固点:120度 工作温度:250度 工作压力:30pa 设备材质:316L 测量范围:0.1-2m 要求:液位测量仪表接触料液及料蒸汽部分耐温250度, 有部分物料升华会影响液位的测定 材质是316L 请帮助选型。 联系人:陶兴刚 freddy8566@sina.com

网友A:
陶先生: 您的问题,不全是选表问题,现有仪表很难解决.应从使用方法着手,选择合适仪表后,还要对系统本身改造配套. fenghuang168@sina.com

网友B:
我有产品可以解决您的问题,告诉我您要求的测量精度,以及能够接受的价格 010203@126.com

网友B:
还有一个问题,您提供的工作压力是30Pa,这个指标对吗???

网友C:
需要进口的可以找我,用磁致伸缩液位计,但工作温度是否最高250度?罐内一直较高温度吗? 大连大德自动化有限公司 张俭 0411-4660544

网友D:
同意鳯凰的意见:“不全是选表问题”。还是用毛细管引压吧,法兰安装9911远传系统降温,应该不是很难。 yyoscar@sailsors.com

楼主:
老万: 请您给报价。 freddy8566

楼主:
30pa 绝对压力,,接近真空,能否满足要求。 敝公司也有关于此方面的产品,但不能满足30pa压力的要求,不知贵公司的产品能否满足要求??? 请尽快回复。。。 freddy

网友E:
这个测量确实有一定难度, 首先推荐差压测量,ROSEMOUNT的3051或者1151配1199法兰,EJA也可以,同样要配远传法兰连接方式,由于凝固点120太高,用引压方式不可行。 其次,上面说的磁致伸缩液位如果在温度上能达到也是可以选择的。 另外,据我所知,KROHNE有种导波式雷达液位计,温度压力方面应该不是问题,您也可以咨询一下。

网友B:
freddy8566 你好 可以满足要求,适用于真空容器也适用于带压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