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关于9111的问题!!

楼主(2003-10-21):
1,凌华提供的ActiveX提到的VARIANT数据类型如何转换为VC重的double型!!?? 难道只能使用VarPacker提供的么??? 2.上位采用VC,调用PCI-DASK中的函数,do { do { AI_AsyncDblBufferHalfReady(card, &halfReady, &fStop); } while (!halfReady); AI_AsyncDblBufferTransfer(card, NULL); //transfer to file count += (read_count / 2); printf("%d\r", count); } while(!stop); 如果我想用一个button按钮控制stop信号,结果是无法停止,就像CPU资源全被占用了,同学说要采用线程控制,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1、VARIANT和其它数据类型的相互转换都要用到VarPacker。 2、最好使用多线程,因为程序一直在作Buffer半满的检测,CPU占用率很高。

楼主:
有没有其他方法那?? 不想搞得很复杂

网友B:
你可以試試凌華針對 PCI 版卡推出的 PCIS-OCX 這套控件可以幫你很簡單的操作凌華的版卡 而且它是免錢的 你可以到凌華的網站下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