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关于DAQ2204数据写入文件的问题

楼主(2003-10-21):
使用DAQ2204卡的VB控件进行数据采集,把采集到的数据保存在文件里面。 想使用控件里面的Ai.StreamToFile功能,但是不知道该如何设置文件的路径和名称,希望各位指点一二。

网友A:
直接定义字符串就可以了,请参考D2K-DASK中存盘的例子。

楼主:
好象都是C++的例子。VB的例子只有一个,但是好象也没有写文件的功能。

网友A:
一样的,那仅仅是一个参数而已。

楼主:
请问是哪个参数?语法格式是什么?

楼主:
daq22041.ai.filename=? 这个东西是不是只能设置文件名?能设置路径吗?

网友A:
不设置路径则数据存储在程序当前目录,当然也可以设置路径将数据存储在某一位置.

楼主:
是不是在DELAY TRIGGER模式和DOUBLE BUFFER模式下才能使用这个功能?

网友A:
任何一种触发方式搭配单/双Buffer都可以。

网友B:
马大哥,能不能发一份DAQbench给我?? 我用的凌华的9111 sgsteps@sina.com

楼主:
1、DAQbench在凌华的网站上就有下载的 2、千万别叫大哥

网友B:
那个好像是测试板的,老是提示有时间限制的◎◎

网友A:
DAQbench是收费软件。

楼主:
to yoyo1101: 问题已经解决,非常感谢~

楼主:
不是人家卡做的不好,是自己水平不行,呵呵~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daq22041的openmode属性是demostration的话,是不是不能使用AI.StreamToFile功能?

网友C:
不行耶 D2K-OCX 裡頭沒有加入這個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