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旋转编码器的输出转换为TTL电平?

楼主(2003-10-21):
我是初次接触工控方面,请问如何将旋转编码器的输出转换为TTL电平??有那种器件做转换???谢谢!!我的邮箱: test_me@263.net

网友A(2001-05-27):
这个问题很容易,但不是一个元件可以解决问题。视旋转编码器的型号和输出信号的性质而定。且牵涉到信号传输距离的远近而不同,非一两句话能说清楚。 欲知详情联系:zhangdaohai@163.com

网友B(2002-07-13):
AM26LS32

网友C(2003-10-21):
我初次接触编码器,我想请教一下各位编码器的几种输出方式?各有什么特点?一般应用在什么场合?多谢!